求助能人帮忙分析一运放的作用

楼主:
见上图,此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外界传感器检测到的转速信号(正弦波)输入,然后经过低通滤波、高通滤波、限幅等各种作用后,作用在运放的反相端。我想问的是,这是一个比较器吗?如果是,那么正反馈中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在Multisim仿真过程中,若电容容值较小时,很明显的看出是一个正反馈积分作用。还有,加在反相端的电阻ER11起到什么作用?貌似不会有电流流过它的啊,也不太像是用作平衡电阻的。本人是模拟电子的一菜鸟,希望各位高手能多多指教,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怎么没人指教啊,是我表达不清楚,还是这个问题太小CASE了?

网友A:
放大器不是比较器
er11保护 防静电
ec7加速
输出半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不是比较器 er11保护 防静电 ec7加速输出半波

说的不错。ER9,ER8,EC7一起作用。算是带通滤波吧

网友:
3楼西蒙钉分析得很好

只是因运放的正输入端已有VCC/2的直流偏置,所以输出不是半波,而是整个波都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因运放的正输入端已有VCC/2的直流偏置,所以输出不是半波,而是整个波都输出了。

嗯,谢谢你们的分析。

你们都分析的不错,最后是整个波输出的。

对于你们的分析我是这么理解的,在这里说出来,你们来评看我理解对不对。

ER11起保护作用,防静电。是不是因为可能输入端会有偏置电流的影响,而加以补偿电压的作用。

EC7电容起到加速,可不可以理解为起到积分的作用,从而改变上升速率的大小。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疑问,因为这里是整个波都输出了,也就是和输入信号的波形一样,改变的是不是

波形的幅值和带载能力。如果不是,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ER11起保护作用,防静电。是不是因为可能输入端会有偏置电流的影响,而加以补偿电压的作用。

 保护作用,有,这么大阻值能限流,来点高压也不怕,但不太像是补偿目的。

EC7电容起到加速,可不可以理解为起到积分的作用,从而改变上升速率的大小。

 应该说是微分电路,信号的变化率越大,正反馈越狠。

因为这里是整个波都输出了,也就是和输入信号的波形一样,改变的是不是波形的幅值和带载能力。如果不是,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输入输出波形是否一样可不好说,因为一眼瞅不出运放输出能把正弦波变成啥德性了。带载能力增加了是肯定的,但应该还有别的意图,否则只要搭成缓冲器或比例放大就行了,不需要折腾那么多。

网友:
我也菜鸟一个,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作用,有,这么大阻值能限流,来点高压也不怕,但不太像是补偿目的。

这个电阻能限流?如果从虚断虚短来看,貌似不会有电流流过它的,如果有,也只是偏移电流,这是很小的电流啊。

应该说是微分电路,信号的变化率越大,正反馈越狠。

嗯,说是微分电路才可以这么解释,但我没见过在反馈上有微分作用的。也许是我见识少吧。

输入输出波形是否一样可不好说,因为一眼瞅不出运放输出 ...

嗯,确实是。谢啦。

网友:
不太会引用8楼的解答,楼上的引用里面也有我的话,不好意思啊。谢谢8楼了。

网友:
哎,我都说了是带通放大器,二极管左边是带通滤波器,FC14有隔直作用。而二极管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ER11主要作用不是保护,而是和ER9合作给放大器一个静态工作点。ER8,EC7为正反馈,应该是输入信号比较弱,需要较大放大倍数,DR10是加法电路,给输入信号一个基准在VCC/2上,应该是输入信号在0V上下波动,而放大器为单电源供电,如果直接放大会丢失0.2V一下的信号,因此将信号叠加在1/2VCC上,保证信号的完整

网友:
依旧认为

 C3130是MOSFET输入型运放,其输入电流典型值只有5pA,正因为如此,在输入串上200多K电阻充其量只产生1μV的压降,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把它短路了也无所谓。该输入端的直流工作点几乎完全由运放的输出电压决定,没ER11什么事,因此除了保护,想象不出ER11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不过既然输入放了嵌位二极管,已经很安全了,再串大电阻保护,莫非是想保险上加保险,怕二极管的反应不够快?虽说1N4148的反向恢复时间只有4ns,不算差了。

网友:
嗯,本人在ER11的作用上比较认同仙猫大神的看法,它就是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至于其他的作用,我目前觉得12楼分析是正确的。
实际上,经过转速反馈由传感器传过来的正弦信号是比较微弱的信号,然后经过带通滤波。之所以加上嵌位二极管是为了防止输入电压有过涌现象而起到保护运放作用的。我查看了相关的书,这个应该是一个I-V转换电路,要不负反馈上也不只有电阻ER9而已了。至于这个电路的保护,书上是这么解释的:获取的信号为低频大电流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加上电阻ER11,该值取10K以上,一般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根据OP放大器的输入电容可以画出转折点,当然ER11值最好不要太大。

网友:
至于为什么这样就能起到保护作用,我目前还不敢肯定。或许和最后一句话有关“根据OP放大器的输入电容可以画出转折点,当然ER11值最好不要太大。”
不知道各位都有什么看法。可以指出的是,最后一句话和电路的振荡性能有关。如果真是因为这个,回头我会给出解释的。在这里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谢谢指导。

网友:
 通常看运放电路,是基于“电压增益无穷大”和“输入电阻无穷大(或输入电流为0)”分析的,这是理想运放的特征。但实际用到的器件并非理想,输入电流还是存在的,只是较小罢了。不过问题是,如果串了很大的电阻,即使较小的输入电流也能产生不可忽略的压降,这会成为误差的原因。再者由于串联电阻和运放输入电容的充放电作用,会导致信号传输的延滞,高频特性变差。所以说为了精度,输入电阻越小越好。
 另一方面,输入串的电阻越大电路越安全。比如串100kΩ,即使给输入加100V电压,充其量也只不过1mA的电流,器件受损的几率就小——这就是起保护作用了。

网友:
呃,那天犯糊涂了。ER11确实保护的,ER9足够提供静态工作点。ER11的值有公式,根据工作频率算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