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日光灯灯头的接触问题

楼主:
公司刚生产的几百套LED驱动;由于灯头和铝壳接触的时候不够紧促,导致灯头顶不住,常被里面的

线弹出;这种问题还是首次发现;当然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后来解决的办法是用了一种什么胶沾上去的

但是这种胶水的紧固程度不太好,还得长时间用道具顶住两端,请问做灯具的厂家是否有这样的问题,用什么

胶水粘起来比较好?或者有别的方式;因为这大大降低了生产的质量和效率;

当然自己设计模具做一个灯头,当然更好哦;

网友:
说得好哇,,,,

网友:
见过一种 塑料对塑料 使用激光打上去的 ,可是怎么拆也拆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