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字库液晶用SD卡存取字库,怎么存取?

楼主:
向论坛里的各位朋友求助!!!
正在做一个手持设备,现在用的是无字库液晶,想用SD卡存取字库,并能动态显示!

具体 怎么操作?选什么格式的字库? 软件上怎么操作?现在SD卡存取普通文字已经测试通过,字库该怎么添加 ?有做过的朋友请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
字库和普通文字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的顺序是编辑好了的,读偏移量即可

网友:
这样

你在网上收下,根据你的需要的汉字库如HZK16,然后把它以数组形式,或固定地址,用指针指的形式,然后就可虽心所欲啦,鄙人没做过SD卡,但做过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网上收下,根据你的需要的汉字库如HZK16,然后把它以数组形式,或固定地址,用指针指的形式,然后就可虽心所欲啦,鄙人没做过SD卡,但做过FLASH

       请教一下现在往SD卡里以点阵的形式写入的字库  想把HZK16的字库写进去怎么弄啊?  HZK16字库用什么方式打开的?

网友:
其实不管是用flash 还是用sd存放,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设备加载顺序,以及读写文件方式。
如果你要将字库文件放在sd卡中,也就是说你必须在系统起来时,很早就加载sd 卡,然后用读写文件的方式,解析字库完成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