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帮忙看一个串口程序

楼主:
这是我的一个串口程序,先接受命令,然后将采集的数据发给主机
void main()
{
// command=0;
while(1)
{
command=0;
jssj();
SOR=0;
communication();
}
}
void jssj()
{
count=0;
while(count!=6)
{
rs232();
count++;
}
}
void rs232()
{
TMOD=0X20; //方式2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RERECEIVE=0;
RESEND=0;
EA=1;
ES=1;
TR1=1;
SCON=0x50;
RI=0;
while(!RI)
{
ES=1;
}
flag=0;
SBUF=a;
re_data[count]=SBUF;
ES=0;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void communication()
{
TMOD=0X20; //方式2
TL1=0XF3;
TH1=0XF3; //波特率9600b/s(24MHZ),4800b/s(12MHZ)
PCON=0X80;
RERECEIVE=0; //清零重新接受标志位
RESEND=0; //清零重新发送标志位
TR1=1;
if(!SOR)
receive();
else
send();
}
void send()
{
//esable=0;
SCON=0X40; //发送方式1
TI=0;
while(!TI)
{
SBUF=0xAA;
}
TI=0;
while(!TI)
{
SBUF=0xAA;
}
TI=0;
while(!TI)
{
SBUF=command;
}
TI=0;
while(!TI)
{
SBUF=se_data[7];
}
TI=0;
while(!TI)
{
SBUF=se_data[6];
}
TI=0;
while(!TI)
{
SBUF=se_data[5];
}
TI=0;
while(!TI)
{
SBUF=se_data[4];
}
TI=0;
while(!TI)
{
SBUF=se_data[3];
}
TI=0;
while(!TI)
{
SBUF=se_data[2];
}
TI=0;
while(!TI)
{
SBUF=se_data[1];
}
TI=0;
while(!TI)
{
SBUF=se_data[0];
}
add_data=nineadd();
TI=0;
while(!TI)
{
SBUF=add_data;
}
TI=0;
TR1=0;
}
void receive()
{
if(re_data[0]==0x55)
{
if(re_data[1]==0x55)
{
command=re_data[2];
}
else jssj();
}
else jssj();
}
为什么用medwin仿真的时候总是在串口
while(!RI)
{
ES=1;
}
这个地方跳不出来。re_data[]这个数组也能正常接受数据的,为什么呢?请大侠们帮帮忙,就是跳不出去,count也不变,我要count累加啊,谢谢啦

网友:
while(!TI);
while(TI)
while(!RI);
while(RI)

看看是不是因为分号的缘故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程序实在是。。。。。。。。。。。。

网友:
用JTAG调试吧。

工具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