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产生方波信号的IC

楼主:
除了555,有没有可以产生方波信号的IC,我想用模拟的器件做一个方波信号发生器。希望占空比和频率能调。

网友:
干嘛非限定用模拟器件不可?

这年头单片机贼便宜,光做方波的话找块8脚单片机好了,比用模拟器件做精准得多。
还有就是顺势玩一把PSoC,也有8脚很便宜的,这样不但方波,复杂点的模拟波形要想做的话也可以——就单块芯片,顶多在电源脚上并个去耦电容就行了。

当然,首先是得把功能指标定下来,否则选型就没依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看样子只能单片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以使用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运放?那也需要给三角波或其他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