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不同的数字

楼主:
我是个初学者

想知道怎样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不同的数字

我的单片机是没有锁存器的

最好编个程序出来看看

网友:
网上有例程,用595、452等片子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很久都没有发现
我的单片机是用89C52的

网友:
你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楼主,你的硬件电路是怎样的?数码管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不说明这些的话很难帮上忙的哦

网友:
动态显示啊,很好的
要不就用74ls165这样的芯片,串行输入并行输出,很好用的哦

网友:
动态显示,就是一个一个的显示,第一个显示完,第二个显示,然后第三个。。。一个周期只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是同时显示的。

网友:
 这个简单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