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PC串口能接收数据,飞凌OK6410串口接收不到

楼主:
用的OK6410的板子,非飞凌的GPRS模块。想实现在ARM上与GPRS模块通讯。相同的代码,PC上可以接收到GPRS的数据,ARM上收不到。

用MFC编写程序,调用writefile和readfile实现串口读写。用的是扩展板上的串口COM1。

将GPRS模块连接PC串口,能实现向模块发送“AT”,并从模块接收到“AT OK”。
将相同的代码移植到ARM WINCE6.0上,发送命令成功(从返回的参数中看到向串口写了4个字节),但接收到的字节数始终为0,看代码中接收buffer的内存位置,所有值都为0,说明没有接收到数据。

试过用PC的超级终端代替GPRS模块,与ARM通讯。ARM中程序发送的指令,PC可以接收。超级终端发送的数据,ARM程序中也可以收到。
另外,GPRS模块接入ARM中,使用ARMV4I下的串口调试助手,同样接收不到数据。

请教各位。

网友:
看看串口通信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只要串口驱动没有问题,数据处理部分就简单了,你可以侦测一下你发送的与收到 的数据内容。先保证串口通信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楼主用的是双公头的串口线么 ? 要用交叉线 市面上没有现成的卖 我是自己焊的 2-3 3-2 5-5 只要这三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