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不同的数字

楼主:
我是个初学者

想知道怎样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不同的数字

我的单片机是没有锁存器的

如果能帮忙,请编个程序出来看看

网友:
补充

我的单片机是用89C52的

网友:
用c语言编程么,是什么AVR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可以采用动态扫描法,不需要锁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扫描呢?8个数码管一共64个笔端,不用锁存器,89C52一共才几个IO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个数码管的笔端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动态扫描 16个IO口就好用了了
建议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
8引脚选择要显示的段
8个引脚选择要显示的位

网友:
一般都是动态扫描显示

网友:
采用动态扫描,送段码,开位显示,以此类推

网友:
动态扫描哦····最基本的8段数码管显示技巧

网友:
8个数据输出,然后用三极管做开关,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