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嵌入式系统设计师考试上午试题第7题求解答

楼主:
对计算机磁盘工作影响最大的因素是

(7)A.温度            B.湿度            C.噪声            D.磁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下不...想知道点依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解释下不...想知道点依据

网友:
要我的话选C

为什么呢,因为磁场已被外边的金属屏掉了,怎么还选呢,只有噪声,温度,不成问题,不知答得对不对,我只讲我的道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

网友:
这样的题能答吗?有点纳闷。

1、顾名思义,磁盘肯定怕磁场,能把数据擦除啰。但磁盘就不怕温度么?胡扯,不信拿火烧烧看?——问题是:磁场强度和温度的度量不同,如果磁场强度变化10特拉斯,和温度升高100℃,不知道磁盘究竟怕哪个,但不同度量的风马牛能比较吗?

2、嵌入式,一般不用磁盘,考题用错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 -#但去年他就是要这样考...只能去满足出题人的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答磁盘最怕磁场,保准没错。这是道概念题,需要考生知道磁盘的数据存取手段是磁场,所以磁场干扰能直接影响数据的正确性。有时出题者并不一定能考虑得很全面,那也只好陪他们玩儿啊。

 以前读书时总觉得有些题目写得多余,比如明明画着三角形和一直线L相交,为什么还非用文字再写一遍不可?现在想想是对的,虽然图上瞅着L像直线,不说明谁知那是真直线还是有微微弯曲的?学数学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培养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