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CD4046倍频电路问题

楼主:
我是一个做硬件的新手,最近在做一个倍频电路,用cd4060,cd4046以及其他的74系列芯片,产生1k~999KHz的信号。
     现在我已经用cd4060产生了1KHz的方波信号了,计数器用54LS90,三片级联,形成个十百位。计数器分频结果也正确。因为需要用74ls08,74ls11与门电路反馈给计数器清零,所以使用了一个单稳态触发器54LS123,作为展宽脉宽使用。54LS123的13输出端就是分频后的,一个不是对称的。有脉宽的方波信号,反馈给cd4046的比较器2的3脚,作为比较器的输入信号。用CD4060与74LS90计数器相连,测计数器功能正常,测123的13脚输出端,分频后的波形结果是正确的,只是方波的占空比不是50%。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就是,cd4046不能实现倍频,4脚输出的信号始终是不变的,都是1.8KHz的信号,更换芯片后还是这个结果。断开计数器90,用脉冲发生器产生信号给4046的3脚,测4脚的频率还是不变。单独测cd4046,14,3脚什么都不加信号,只提供芯片的工作电压,4脚也有输出信号。计数器74LS90和cd4060连接图就没有画了,以下是我的CD4046的接法
不知道正不正确?弄了很久了,就是没有倍频信号出来,郁闷极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还有一个CD4046的中心频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
CD4046,744046,74HC4046,74LV4046,74HC4046,都是你说的芯片名字不一样而已。

关于外围器件

R1和C1用于确定VCO输出的振荡频率,而R2与C1一起决定你所需要设定的频偏(frequency offset).但是你这写参数都不是很明了,我不明白你所说的1k~999k什么意思,假定为输出频率,输入频率固定为1k,则中心频率应该为500k。震荡范围499k,则能做到1k~999k输出。C1通常选择1000pf(经验值),C1确定后你可方便地通过实践确定R1:“给R1脚接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给CD4046的第9脚加0的电压,调整电阻看VCO的第4脚是否有1K输出,然后再给CD4046的第9脚加VDD的电压调整电阻看VCO的第4脚是否有999K输出,然后反复调整确定电阻值不懂,再给CD4046的第9脚加0到VDD的电压,看输出是否有1k~999k”(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省去大量计算)。PC2OUT脚输出需经过滤波后送给VCOIN,不过你的范围比较宽,所以低通滤波有点困难,1M一下吧。

网友:
另外CD4046在5V时典型工作频率为0.8MHz,而74HC4046的f0在4.5v时可到11MHz.,因此最好不要用CD404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这个是我师傅布置的任务就是要用CD4046来实现1k~999KHz。中心频率f0是什么意思?对于我产生1k~999KHz,中心频率是不是500K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我看到过,只是不知道外围电路的电容电阻怎么计算出来的?朋友可以不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哈。1k~999kHZ是我要输出的频率,CD4046的比较器2的一个输入端14脚固定输入F1=1kHz信号,4脚接到分频器N分频,分频后信号接到CD4046的3脚,因此F0=NF1=N kHZ,实现倍频输出。我调整了一下外围电阻和电容,实现100kHz~200kHz的信号输出。输出频率正确,但是波形会左右摆动,这个怎样才可以稳定下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过大家的回帖让我学到了不少啊~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哈。1k~999kHZ是我要输出的频率,CD4046的比较器2的一个输入端14脚固定输入F1=1kHz信号,4脚接到分频器N分频,分频后信号接到CD4046的3脚,因此F0=NF1=N kHZ,实现倍频输出。我调整了一下外围电阻和电容,实 ...

摆动还是电阻电容选取不正确,还有就是阻容元件飘逸太大

网友:
cd4046低通滤波公式是?

cd4046低通滤波公式是?到底滤的什么波?怎么算的输出数据不能仿真,请求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我用cd4046和cd4040做一个1024倍的倍频电路,cd4046就按你的电路图接的,ca4040的16脚接+5v,8脚接地,10脚接cd4046的4脚,14脚接cd4046的3脚,给cd4046的14脚输入1khz的方波,但是输出怎么也不是1M多方波,R1,C1都调过了,有时出现,但很不稳定,请指点下,我做毕设,非常感谢!

网友:
正在调试

正在调试,过来看资料学习的,调试有问题再来请教大家

网友C:
弱弱问一句,CD4046两个鉴相器是不是有一个要求50%方波输入?另一个有要求嘛?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问一句,CD4046两个鉴相器是不是有一个要求50%方波输入?另一个有要求嘛?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句,CD4046两个鉴相器是不是有一个要求50%方波输入?另一个有要求嘛?谢谢指点

鉴相器2的输入信号占空比不是很重要的,应该不是必须的50%,书上说的。我最近也在搞锁相环。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13脚接出来的R3、R4、C2对输出的倍频信号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有他们是怎么计算的呢?我在数据手册上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