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申请开发板,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楼主:
大家申请开发板的各个项目都很好,但这里面的大部分项目都需要扩展该块开发板,这样势必会给开发板焊上排针或排母。

由于我们这次的活动是采取“试用制”的,如果前一个拿到板子的同学扩展了排母,但是后一个同学需要扩展了排针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想是不是规定一下,所有需要扩展开发板的都焊接排针,然后用杜邦线连接开发板和各个模块呢?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插排母 因为 排母上面可以再插排针, 针、孔可以转换 :Q :Q :Q :Q

网友A:
这个不要紧,都能用,毕竟不是做产品,只要能开发就好!~但是如果是用坏了怎么办呢?

网友B:
最好采用可以互换的那种!!这样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采用可以互换的那种!!这样比较好

可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要紧,都能用,毕竟不是做产品,只要能开发就好!~但是如果是用坏了怎么办呢?

无心之过的话,坏了记录下如何换的经验,给后来试用的人一个参考 也是有价值的 ,所以尽量使用就好,坏了就坏了吧。

网友:
支持楼主,保护开发板人人有责,话说我就是用杜邦线练得,多好看地板子随便焊,多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要紧,都能用,毕竟不是做产品,只要能开发就好!~但是如果是用坏了怎么办呢?

网友:
直接上排针,不用焊都可以,接触绝对没有问题,我开发用了这么久都没有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这个必须顶!!!!!!!!!! 很好,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