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决烧断电源问题?谢谢

楼主:
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决烧断电源的问题 ,谢谢,提高电源的烧断能力 !

电路有点问题 ,Q6是TIP32  PNP类型的 ,C2是滤波电容,出来是接地的,现在要提高的是继电器的连接到R13上的那条绿线的电流,谢谢!!!

网友:
你加个保险丝呗

网友:
真的,我眼神儿不好,实在看不出你的继电器连到哪里

网友:
没有搞明白是什么样的问题,请再说明仔细一些。

网友:
到底是什么地方烧断了???那根绿线可以增加导线直径或者印版宽度!!!电路没有按常规画法!随意安排元件位置??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什么意思啊?如果只是为了提高绿线的电流,把线加宽就可以了啊。

网友:
问题没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继电器是连到哪了,如果只是导线烧断,楼上的已经说清楚了,加粗导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