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申请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
如果第一个同学在试用的时候把板子弄坏了或者开发过程中将板子烧掉了怎么办?这样还怎么给下一位同学试用呢?

网友:
如果只是正常使用的话一般不会用坏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我说的是如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youki12345说  《没有如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肯定也没有如果?

网友:
开发板随便怎么弄至今没有被烧掉,但是我买的芯片却被烧了3片了,郁闷得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其实有时候就是怕大意疏忽,我记得曾经我把我的OK2440开发板差点就烧掉,由于但是没太在意,把CMOS摄像头插到了JTAG口上,都冒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无心的 就算了吧 详细记录烧毁过程和原因

网友E:
我建议视情况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视情况再定

恩 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其实有时候就是怕大意疏忽,我记得曾经我把我的OK2440开发板差点就烧掉,由于但是没太在意,把CMOS摄像头插到了JTAG口上,都冒烟了!~

天生破坏王

网友:
实验材料强度。

网友:
到时再说,都想困难,生活不用过了

网友:
楼主思考问题很全面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了,很严谨,典型的理科思维。我们论坛里的活动还是不太考虑比较极端和个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