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an't fit design in device啥问题

楼主:
Error: Can't fit design in device
Error: Can't place all RAM cells in design
        Info: Selected device has 26 memory locations of type M4K. The current design requires 48 memory locations of type M4K to successfully fit.
        Info: Memory usage required for the design in the current device: 185% M4K memory block locations required
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2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86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Mon Sep 06 13:01:56 2010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4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啊
什么解决啊

网友:
器件不合适,资源不够

网友:
:L 楼主认真看一下英文的提示不就知道了嘛。就是ram的资源不够,可以在软件的设置里面选择用LE单元代替不够的ram,或者选ram资源更多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