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产生警告,请指点!!!!!!!!!!

楼主:
module        state(rst,clk,bale,iow,la,ld,dout,ad);
input        rst;
input        clk;
input        bale;
input        iow;
input[3:0]        la;
input[7:0]        ld;
output[7:0]        dout;
output[7:0]        ad;

reg[7:0]        dout;
reg[7:0]        ad;

parameter        st0=4'b0001,st1=4'b0010,st2=4'b0100,st3=4'b1000;

reg[3:0]        current_st,next_s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urrent_st<=st0;
                else
                        current_st<=next_st;
        end

always        @(current_st        or        bale        or        iow)
        begin
                case        (current_st)
                st0:
                        begin
                                if(bale)
                                        next_st=st1;
                                else
                                        next_st=st0;
                        end
                st1:
                        begin
                                if(!iow)
                                        next_st=st2;
                                else
                                        next_st=st0;
                        end
                st2:
                        begin
                                next_st=st3;
                        end
                st3:
                        begin
                                next_st=st0;
                        end
                default:
                        begin
                                next_st=st0;
                        end
                endcase
end

always        @(current_st        or        la        or        ld)
        begin
                case        (current_st)
                st0:begin
                                dout<=0;
                                ad<=0;
                        end
                st1:begin
                                dout<=0;
                                ad<=0;
                        end
                st2:begin
                        case        (la)
                                4'b000:
                                        begin
                                                dout<=ld;

                                        end
                                4'b001:
                                        begin
                                                ad<=ld;

                                        end
                                default:begin
                                                dout<=ld;
                                                end
                        endcase
                        end
                st3:begin
                                dout<=dout;
                                ad<=ad;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在quartus中编译出现这样的警告:
Warning (10240):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state.v(61): inferring latch(es) for variable "dout",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10240):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state.v(61): inferring latch(es) for variable "ad",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Latch ad[0]$latch has unsafe behavior
     Warning: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la[1]
Warning: Latch ad[1]$latch has unsafe behavior
     Warning: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la[1]
Warning: Latch ad[2]$latch has unsafe behavior
     Warning: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la[1]
Warning: Latch ad[3]$latch has unsafe behavior
     Warning: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la[1]
Warning: Latch ad[4]$latch has unsafe behavior
     Warning: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la[1]
Warning: Latch ad[5]$latch has unsafe behavior
     Warning: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la[1]
Warning: Latch ad[6]$latch has unsafe behavior
     Warning: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la[1]
Warning: Latch ad[7]$latch has unsafe behavior
     Warning: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la[1]
怎么解决啊?

网友:
第二个状态机中case语句末尾加defualt语句,并在语句中给ad和dout赋值。

网友:
刚才看了下你代码,
st3:begin
                                dout<=dout;
                                ad<=ad;
                        end
代码中这个状态本身就会生成锁存器,楼主你自己检查下,如果这是功能需要的话,就不用去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