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的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
Verilog HDL语言怎么驱动一个引脚为输入输出端口?要求某一时候为输出,某一时候为输入,该怎么编写啊,谢谢啊

网友:
定义为INOUT,用选择语句就好了

网友:
比如sda为inout口。
inout sda;

assign sda=sda_in_en?1'bz:sda_out;

网友:
如果与总线连接,需要考虑,没有输入输出时候,需要赋值高阻态!!!!!!!!1

否则影响总线使用!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