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数组可以单个变量组可以调用吗

楼主:
假如定义一个
    struct string{ uchar classs;
                                uchar old;
                                uint  addr;}student1,student2;
我怎么实现一次性把student1的数据全部打出来,
就像一维数组那样调用

网友:
用指针很简单,没有指针也可以直接去读地址

网友:
用->或者.操作引用数据打印

网友:
方法很多,
uchar *p;
p=&student1;
...........
p++;

student1.clas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