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嵌入式版块 建议征集

楼主:
目前嵌入式版块不太活跃,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被采纳了,我将给大家发送礼品(大家想要什么可以提一下,呵呵 )

网友:
嵌入式是个统称,所以呢如果下面有分版块的估计好帖都发到那里去了。或者可以关注了高端的ARM平台,比如说ARM9,CORTEX A8等等,最好弄点小活动,嘿嘿!

网友:
我给个建议哈,
发个一步步移植操作系统的教程,平在不行搞个最小系统教大家,或大家一起移植个操作系统

网友:
我总觉得论坛的建设都是往单片机方向走的,好像关心嵌入式的人真不是很多,特别有意义的帖子也不是很多。
讨论的气氛不够热烈。我想还是要增加讨论,每个人都可以发布自己在这个方向上遇到的问题,尽量写的详细一点。这样讨论的人就会多一点。然后大虾们适时的出来点拨一下。就OK。像楼主说的可以发些东西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嘛。哈哈。
还有置顶里面有个帖子不是说有两个老师在那在线答疑么。。我看老师已经很久没去了。干脆把那个帖子封了吧。
还有一点困惑的地方 就是嵌入式板块里面的 关于软硬件的问题。有人是把arm当单片机用的,有的是往上加操作系统,搞点移植什么的。偏软偏硬方向的都混在一起有点杂乱的感觉。
一点个人的拙见。

网友:
谢谢楼上三位的回复:
1:小活动肯定会有的,请大家耐心等待
2:感谢“范小川”详细的回答,目前 关心单片机的确实很多,嵌入式版块相对冷清了点
讨论的气氛不够热烈。我想还是要增加讨论,每个人都可以发布自己在这个方向上遇到的问题,尽量写的详细一点。这样讨论的人就会多一点。然后大虾们适时的出来点拨一下。就OK。像楼主说的可以发些东西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嘛。 这个很好!
3:一步步移植操作系统的教程也可以发部,大家可以先提出自己的方向,比如大家对哪个 系统感兴趣,哪个部分出了问题等等。

网友:
我有计划diy个arm9   基于at91sam9260,TQFP封装,适合D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