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LVDS信号转VGA输出的设计方案

楼主:
现求一个将16位LVDS信号(兼容八位)经过DSP后,按VGA格式输出,输出要求不高,可以是800*600*60HZ以上即可。电源12V或者5V,对成本控制有一定要求。希望各位DX提供帮助,QQ348342617,谢谢

网友:
首先把电平转换成TTL,利用芯片DS90LV288,配合047,048控制相机,这些可以去看看CAMERA LINK标准.然后把8位视频信号转换成VGA,芯片我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相机?不太懂你的意思,能不能再详细点。急需成熟方案有酬谢,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原题意

 LVDS仅是数字信号规格,需n位组合起来,而且其中包含有视频信息,方有可能转换成VGA。
 首先要把视频信息描述清楚,然后才能讨论怎么转换,以及是否需要用DSP,等等具体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热心的DX,LVDS信号为CVBS转换而来,具体规格跟一般的液晶电视LVDS接口相同(一般为8位),具体需要其它何种参数本人无法给出,希望能搞一个将液晶主板上的LVDS信号经过变换为VGA格式输出。

网友:
关于LVDS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几位,几通道,什么格式。

网友:
有现成的转换芯片ttl转lvds,lvds转ttl

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