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过欠压用滞回比较器,窗口大小该如何确定

楼主:
应急灯的充电芯片采用MAX1640.

MAX1640中有两个逻辑控制输入口,用以设定四种电流模式:关断、涓充、快充以及一个恒压小电流的(TOP-OFF)。

由于不打算采取MCU来控制,所以拟用一个LM324做成的 过压、欠压的比较器。

基本思路是其中两个运放做成 比例运算器,输出过压和欠压的阀值,目前设定为: 2.5V和4.2V。

另两个运放做成 过压 和 欠压 的滞回比较器,以作为两个控制输入口 的控制信号。

看资料时,曾经多次看到说,过压和欠压的检测精度要求比较高,一般要求在+/-1%之内。而在这个LM324的方案里,这个精度要求体现在 阀值的输出上,然而考虑到LM324是通用运放,而且考虑到电阻的精度之类的要求也不知道能否达到。

所以,就决定把比较器做成 滞回比较器。

而做成滞回比较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则是 考虑到 锂电池充放电过程后有可能出现的脉冲充放电而引起的误触发,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原因引起的误触发。

所以,有的方案采取的是加一个延迟时间,而综合以上的原因,也为了整体方案更简单,我决定加一个滞回,以避免误触发,同时也减少因为阀值浮动引起的错误。

但是,在我看的资料里,只提到了需要加一个延迟时间,而没有提到如果用 滞回比较 是否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更没有提到这个窗口该设置为多大。

在此,请教一下各位熟悉锂电池的朋友们,上述这种用 滞回比较 代替 延迟 的思路是否可行,还有就是这个 迟滞窗口的大小 该如何选择。

另外关于MAX1640中提到的涓充模式,所谓的“Pulse-Trickle"意思是不是说,在选择了涓充模式下,由设定的充电时间,有12.5%的周期是在以小电流涓充,另外的时间则是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