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精度是多少?我将电桥调平衡后Uav=434mv,这要怎么处理啊?

楼主:
来自: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可以再改进一些,电桥采用恒流偏至,PT用四线接法
358换成仪表运放

网友:
这个项目成本要求比较严格,四线的价格高啊
要求0-200度,精度正负2度。这个图可以做到吗?

网友:
运放得换,第一级用358影响很大

网友:
是不是第一级放大倍数小一些会好一点
看网上用这个图的很多啊,威慑呢么这么大误差啊?

网友:
第一级输入阻抗大,好一些,增益大了往往热噪音也大
这个图没有给出精度信息,Pt是在0-200度范围是二阶传感器,Pt等级也很重要。358这么用误差也大,

网友:
用op07是不是好一些啊?

网友:
会好一些,

网友:
因为358是单电源所以不可能av调到0v

网友:
这电路无法调到零

网友:
能不能通过将Uav-0.434作为实际值,然后又运算得到温度
这样的话精度有保障吗?

网友:
计算要扣掉偏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