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画PCB时端接电阻大小是怎么确定的啊?

楼主:
来自: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我的习惯,串22,33,并47,50

网友:
那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并,在什么情况下串。其大小怎么确定的了?

网友:
板子想省电时,用串的好。并的可以控制准一些。板子布不开时,串并混用都可以
大小,看信号线上的脉冲波形是不是完整,
信号线不长的可以不用端接,或者用仿真软件看一下,很多端接可以不要

网友:
这个怎么弄呀?!

网友:
这个貌似以前没有注意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