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S5VD923-2B资料 TVS管的选择

楼主:
SES5VD923-2B资料 TVS管的选择

替换型号;PVS05A-0402 SES5VD923-2B WE05D9-B

Feature
 100 Watts peak pulse power (tp = 8/20μs)
 Transient protection for data lines to

IEC 61000-4-2 (ESD) ±25kV (air), ±10kV (contact)
IEC 61000-4-4 (EFT) 40A (5/50ns)
IEC 61000-4-5 (Lightning) 24A (8/20μs)

Small package for use in portable electronics
 Suitable replacement for MLV’s in ESD protection applications
 Protect one I/O or power line
 Low clamping voltage
 Stand off voltages: 5V
 Low leakage current
 Solid-state silicon-avalanche technology
 Small Body Outline Dimensions: 1.0mm×0.6mm×0.5mm
 Equivlent to 0402 package

Applications
 Cell Phone Handsets and Accessories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PDA’s)
 Notebooks, Desktops, and Servers
 Portable Instrumentation
 Cordless Phones
 Digital Cameras
 Peripherals
 MP3 Players

在选用TVS时,应考虑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1)若TVS有可能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尖峰脉冲电压(浪涌电压)冲击时,应当选用双极性的,否则可选用单极性。
(2)所选用TVS的Vc值应低于被保护元件的最高电压。Vc是二极管在截止状态的电压,也就是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器件面临被损坏的危险。
(3)TVS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不要处于击穿状态,最好处于VR以下,应综合考虑VR和VC两方面的要求来选择适当的TVS
(4)如果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IPP,则可利用VCIpp来确定功率;如果无法确定IPP的大致范围,则选用功率大些的TVS为好。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值。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
(5)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不然有可能损坏TVS
(6)对于小电流负载的保护,可有意识地在线路中增加限流电阻,只要限流电阻的阻值适当,一般不会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但限流电阻对干扰所产生的电流却会大大减小。但这样可能选用峰值功率较小的TVS管来对小电流负载线路进行保护。
(7)电容量C是由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这是在特定的1 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太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对于数据/信号频率越高的回路,二极管的电容对电路的干扰越大,形成噪声或衰减信号强度也大,因此,需要根据回路的特性来决定所选器件的电容范围。高频回路一般选择电容应尽量小(如LCTVS、低电容TVS,电容不大于3 pF),而对电容要求不高的回路,电容的容量选择可高于40 pF。
(8)为了满足IEC61000-4-2国际标准,TVS二极管必须达到可以处理最小8 kV(接触)和15 kV(空气)的ESD冲击,有的半导体生产厂商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了更高的抗冲击标准。而对于某些有特殊要求的便携设备应用,设计者可以按需要挑选器件。

SES5VD923-2B资料下载  SES5VD923-2B PDF下载  SES5VD923-2B 电路图

 型号

 品牌

 替代型号

 封装

 价格

 SES5VD923-2B

 semitel

 ESD9B5

 0.08

 PVS05A-0402

 semitel

 ESD9B5.0ST5G

 SOD-923

 0.07

 WE05D9-B

 Wayon

 ESD9B5.0ST5G

 SOD-923

 0.064

电源IC类: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3
音箱IC类: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2
手机IC类: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1
液晶电视IC类: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4
LED照明类: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5
石英晶振: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11
ESD保护/TVS管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10
PESD IC类: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12
其它 IC类: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8
Flash IC类:http://www.ic-jiazhi.com/products.asp?anclassi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