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CPLD管脚有高电平脉冲输出!!!????

楼主:
用EPM7128,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上电时,CPLD的引脚输出了一个高电平脉冲,之后就变为低电平。程序中该引脚设置的是低电平输出,理论上是不应该输出高电平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赐教。
听说在Quartus里是可以设的,有人知道在哪设么?
我想上电后让它一直输出低电平,该怎么办?

网友:
因为,CPLD默认输出高,当上电时,程序没有运行时,CPLD输出高电平,然后程序正常运行,要求该管脚输出低电平,所以该管脚就出现脉冲!请在QUARTUS II 器件配置下面设置,CPLD默认输出电平状态!

网友:
同问.请问版主,具体如何设置,我没找到设置的界面,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PLD上电的时候,会有一个弱上拉。

网友:
是不是只有加下拉电阻才可以消除这个上电瞬间的弱上拉,必须要通过加硬件的方法才能消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没有详细研究,你可以直接找Altera的技术支持,相信他的解答比我要细致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顶层文件里(原理图式的),双击引脚,打开的窗口就有设置默认电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 built-in weak pull-up resistor pulls all user I/O pins to VCCIO before and during device configuration.
这个是官方的handbook上的解释。

网友:
Quartus9.0 设置如下:

上面是设置QUARTUS 上下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