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的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0-10-16):
LVDS的输入输出问题
按照LVDS原理,当需要发送差分信号时,应该用LVDS的差分信号发送器,LVDS的输出时差分信号,应该有两路即
IN+
和
IN- ,IN=IN+ - IN- ,但我用LVDS模块进行设计时,输出端口只有一个,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模块的输出跟原理好像有差距?希望高手指点!(因为FPGA输出的差分信号要输入数模转换器,需要两路)
输入时,也希望差分信号输入,有两路,但模块只有一路!(因为数模转换器输出的差分信号要输入FPGA,需要两路)
信号
face

网友A:
用的芯片是自动确定另一个引脚。
用的芯片是自动确定另一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