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的采样问题!

楼主:
在RS232串行通信中,采样时钟频率是波特率的3倍,要求是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要采样,所以在一个数据位采样得到的采样值有6个,要在这6个值中取3个相同的。目前采样的代码我都写好了,就是差这个。
请各位大侠帮帮我!
PS:刚刚工作,接手的第一个比较正式的活儿,希望能做好!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是要从6个值中取3个相同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谢谢斑竹

网友:
串口采样通常是16倍。

你的做法的原理是什么?这样做可靠吗?

网友:
 猜测,是不是在写串行接收代码,采样指的是在判断某一位的接收电平?能否把问题再描述得清楚些?

 题外扯淡:本朝太祖自称二十八划生,楼主只差一划,真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采样的话,你这3个相同的值应该是连续的,那么你就比较直到出现连续3个值相等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给的方案就是3倍于波特率,并且指定要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要采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采样就是判断每一帧中的各位电平,顺带在接收的时候完成串并行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老大说不行。我的想法是第一次采样和最后一次采样最有可能不准确,所以只需要提取中间四位的数值就可以了。但是老大说这样不行,他要求的做法是分组,查表,比较法,当时他也很忙,没怎么细说,我听得云里雾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PS:我刚工作,以前在学校里学过verilog,不是很精通。

网友:
想了下,这个程序是可以写的

 设一数组s(0 to 5),用两个process分别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填满s(0)、s(2)、s(4)和s(1)、s(3)、s(5),然后就可以判别了。

网友:
 这个方案似乎应该是,在取的3位数据中按多数表决,而不是要连续同一值才承认。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在一个always块里同时选择上升沿和下降沿作为触发条件,然后把每次得到的采样值依次放入一个6位的reg型变量的每一位,这样代码就比较简洁。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综合,这样的触发条件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网友A:
想到方法了:比较采样得到的6个数值,判断其中每一位是0还是1,只要其中的0或者1的个数大于3就可以判断了。
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不确定的话,让它编译一下看看有没错误就是了,反正也没几句。
verilog俺从没玩过,不知道让不让写在一个always里,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方法了:比较采样得到的6个数值,判断其中每一位是0还是1,只要其中的0或者1的个数大于3就可以判断了。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各位!

 这样的做法未必正确,因为在位的中间和旁边,数据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权重),两旁的数据不能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高手讨论,一头雾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赞同“第一次采样和最后一次采样最有可能不准确”!
多和老大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在一个always块里同时选择上升沿和下降沿作为触发条件,然后把每次得到的采样值依次放入一个6位的reg型变量的每一位,这样代码就比较简洁。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综合,这样的触发条件 ...

一个always块里面不要进行时钟上下沿同时触发,容易出问题。要在两个always块里面做,一个上升沿触发,一个下降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