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问题

楼主:
色环电阻阻值换算器
电阻色环转换为阻值对照表
4色环电阻,是用3个色环来表示阻值,前二环代表有效值,第三环代表乘上的次方数,用 1个色环表示误差。5色环电阻一般是金属膜电阻,为更好地表示精度,用4个色环表示阻值,另一个色环表示误差。下表是色环电阻的颜色-数值对照表:

色环 第一环 第二环 第三环 第四环
黑 0 0 1
棕 1 1 10 +/- 1%
红 2 2 100 +-2%
橙 3 3 1000
黄 4 4 10000
绿 5 5 100000 +/- 0.5%
兰 6 6 1000000 +/- 0.2%
紫 7 7 10000000 +/- 0.1%
灰 8 8 100000000
白 9 9 1000000000 +5~-20%
金    +-5%
银    +-10%
无色环    +-20%
一、电阻阻值的色环表示法

先说两句: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不是随便规定的,这个方法是科学的、严谨的,非常值得一学。它实际上是数学方法的演绎和变通;它和10的整数幂、乘方的指数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它是国际上通用的 科学计数法的“色彩化”。
关于电阻的单位: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什么叫“1欧姆”?假如一段导线,两端的电压是1伏,此时流过 导线的电流是1安培,那么这段导线的电阻就是1欧姆,简称“欧”。1000欧=1千欧(Kω),1000千欧=1兆欧(Mω)。 欧姆的符号是“ω”;千欧符号“κω”;兆欧符号“Mω”。

1、颜色和数字的对应关系:首先 们向你介绍颜色和阿拉伯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规定是国际上公认的识别方法,记住它对 们进一步学习很有帮助。
颜色
按照下面的方法容易记忆: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

  此外,还有金、银两个颜色要特别记忆,它们在色环电阻中,处在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数字含义,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对此, 们放在后面介绍。
“四色环”读数规则

  所谓“四色环电阻”就是指用四条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从左向右数,第一,二环表示两位有效数字,第三环表示数字后面添加“0”的个数。所谓“从左向右”, 们是指把电阻象图中所画的样子放置——四条色环中,有三条相互之间的距离靠得比较近,而第四环距离稍微大一点。如下图:
    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电阻产品,你要区分色环距离的大小的确很困难,哪一环是第一环,往往凭借经验来识别;对四色环而言,还有一点可以借鉴,那就是:四色环电阻的第四环,不是金色,就是银色,而不会是其它颜色(这一点在五色环中不适用);这样你就可以知道那一环该是第一环了。

请看下面例子:
红2  紫7  棕1  金±5%
第一环:红——代表2
第二环:紫——代表7
第三环:棕——代表1,
但是第三环的“1”并不是“有效数字”,而是表示在前面两个有效数字后面添加“零”的个数。

由此看来,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270,单位是什么?在色环电阻中,一律默认为“欧姆”(电阻的基本单位,符号是ω)。上述电阻的阻值是:270ω
那么,第四环又是什么意思?第四环表示电阻的“精度”,也就是阻值的误差。金色代表误差±5%,银色代表误差±10%。对270ω而言,±5%的误差,意味着这个电阻实际最小的阻值是270*(1-0.05)=265.5ω;最大不会超过270*(1+0.05)=283.5ω。
在识别四色环电阻时,有两个情况要特别注意:
1、当第三环是黑色的时候,这个黑环代表0的个数,几个0?是0个“0”,也就是“没有0”。如:
红2  红2  黑0个0  金±5%
阻值是:22ω 而绝不是220ω!
2、金色和银色也会出现在第三环中:前面 们已经提到,第四环是表示误差的色环,用金、银两种颜色分别表示不同的精度;而第三环表示“添加零的个数”,那么当第三环出现金色或银色的时候,又怎么理解“添加零的个数”呢?做法如下:
第三环—金色:把小数点向前移动1位;
第三环—银色:把小数点向前移动2位。
例:
1、色环排列:橙灰金 金 ,阻值是3.9ω
2、色环排列:绿黄银 金 ,阻值是:0.54ω
因为这种电阻的阻值太小了,在一般电路中几乎不用,所以在普通的电阻系列中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