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免费试用LM3S8962。实现远程气象信息观测。

楼主:
主要是学习和应用网口通信。

网友:
TI有样片的,一次不要申请过多就行

网友:
这个据说最近TI 说升级。不能申请。登陆TI 后,点 样品 直接是出现一个拒绝通知 。连那个选择器件的页面都没出现。

网友:
这些传感器你怎么解决?用什么模块?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是数字传感器,18B20,,实现起来简单。缺点是经度不高。
如果有时间,可以用模拟传感器例如PT100,经度比18B20高,正好也用到了A/D转换功能。
湿度的传感器用HS1101和555,测频率就行。
当然,方案中先采用数字的,有时间再可以实现模拟的。外围电路都不复杂。

我认为传感器方面是次要的,申请的主要目的还是学习网口通信和控制。
查了下,现在也有温湿度一体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