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1-K4 控制数码管加减演示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ai,shi,ge,num;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z)
{   int x,y;
        for(y=z;y>0;y--)
        for(x=10;x>0;x--);
}

void key1();
void key2();
void key3();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main()
{
        P1=0x0f;
        key1();
        display(bai,shi,ge);
}

void key1()
{
        if(k1==0)
        {
                delay(10);
                if(k1==1)
                {
                        num++;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
        }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while(k1&&k2&&k3==1)
                {
                        P0=table[bai];
                        P2=0x80;
                        delay(10);
                        P0=table[shi];
                        P2=0x40;
                        delay(10);
                        P0=table[ge];
                        P2=0x20;
                        delay(10);

                }
}

k1为加数按键,P2为段选
程序无法执行,按下按键后跳不出while循环~求高手帮助~谢谢谢谢~

网友:
你的程序只执行了一次就退出了,真晕,

起码有个WHILE(1)
                 {
                        ....
                 }
结构的.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while循环应该加在主函数内,而不是子函数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