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计数器电路图

楼主:
如图所示电路,原机械计数器只有两个磁开关信号端子,电子计数器则增加了c、d两个AC6.3V输入端子,共有4个接线端子。C1、C2、VD1、VD2组成倍压整流、滤波电路,经7805稳压后,输出5V稳定直流电压,经VD3、VD4降压后,得到约3.6V的直流电压,E1为小型3.6V镍镉充电电池,市电正常时,对其进行充电;市电断电时,E1对负载进行供电,以保持断电时的计数数值,VD3、VD4在这里起隔离作用。a、b两端输入磁开关闭合时接通交流220V电压,此电压经R1~R4降压,并经VD5~VD8桥式整流后,得到约6V的直流脉动电压,经R5限流后,加在光电耦合器的发光管上,使发光管点亮,光敏管受光照电阻下降,从而产生一个下降脉冲,经CD4011的N3反相后,加在N1、N2组成的触发器上,由N1输出计数脉冲,N1、N2、N3共同构成脉冲整形电路。CD40110是将计数器、锁存器、译码器和笔段显示驱动器制作在同一基片上的“四合一电路”芯片,其5脚置高电平时,计数器复位,因而,K2是清零开关。9脚为加计数输入端,7脚为减计数输入端。整形后的计数脉冲从9脚输入,当第一片CD40110计至“9”时,若再输入一个脉冲,则10脚输出一个进位脉冲。依次类推,总共能计量“99999”印张(最左边一个数码管只显示零,不起计数作用)。

元器件选择:光耦合器OP1选择TLP532,也可选择TLP332、TLP632等型号。数字电路选择CD4011型号。其他元器件如图所标注。

数字计数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