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SRAM与Flash的操作是由硬件自动完成的吗?

楼主:
菜鸟请教:外接SRAM与Flash的操作(包括内存分配、寻址、读写等)是由硬件自动完成,还是需要编程干预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肯定不是的,需要在配置文件里配置

网友:
不同的环境可能各有差异

 1、嵌入式,硬软件综合地看,原则上什么都得自己操心,比如程序、数据、堆栈位置的设置、程序的引导方式、中断方式等。
 2、对于外接扩展存储器,即使是最简单的并口SRAM,至少你得根据存储器芯片的速度设置访问时插入的wait数(很慢的CPU也许不需要做)。
 3、Flash存取要用命令更麻烦些,而且除了芯片的速度外,根据硬件的接法存取方式并不唯一,没法标准化,所以具体的存取程序都得自己写。

网友:
肯定是需要编程的了,还能自动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嵌入式,硬软件综合地看,原则上什么都得自己操心,比如程序、数据、堆栈位置的设置、程序的引导方式、中断方式等。 2、对于外接扩展存储器,即使是最简单的并口SRAM,至少你得根据存储器芯片的速度设置访问 ...

以总线方式(有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工作的存储器,也是需要自己编程干预的吗?

网友:
我一直是和沙发兄有同样的意见,没想到还那么的繁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