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5509gpio的小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0-10-18):
关于5509gpio的小问题,谢谢大家
1.比如手册上gpio的iodir地址是0x3400,iodata的地址是0x3401,现在如果我需要对gpio6输出一个1,假设已经设置好gpio6为输出状态,是不是直接用 define IODATA 0x3401 ,然后*IODATA = 0x40,就可以了? 对GPIO管脚的控制和IO空间有没有什么关系,要用IO空间的指针来做么?
空间
手册35198

网友A:
一般用CSL,比较简单。例如:
GPIO_RSET(IODIR,0xF0);//设定定GP0-3为输入,GP4-7为输出
GPIO_RSET(IODATA,0x40);//
建议楼主使用CSL编写,开始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感觉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