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欧电阻

楼主:
在锂电池的充电芯片里,几乎无一例外都需要用到一个检测用的毫欧电阻。

这个电阻很小,PDF里的原理图给出的有20毫欧,50毫欧,或者是我用的MAX1640是100毫欧,当然了,根据具体的数值计算,各人有各人的选择,我最后选择了300毫欧,查了下淘宝,知道起码有这个大小的卖。

不过这个东东不好买,我这边大学城里有家店卖电子元件,让我不必动不动跑一两小时去解放中,省事许多,很多需要的元件都能买到,但这次,毫欧电阻买不到。

网上买的话,一时半会用不了多少,而且也不需要买别的元件,所以就来论坛里发帖,想到各位都会用到,不知道各位是如何解决这个毫欧电阻问题的。

当然最希望的就是,EEWORLD能帮忙买到这个东东,然后到时候发材料的时候一并寄上,那就省事又省钱了。

或者说,如果做这个方案的各位都需要的话,也可以一起买,量够了,也省事。

我需要1个300毫欧,300到400之间都可以,再小的话,充电电流太大,不太好。

至于封装,如果是贴片的话,要2012或者2512,因为这个电阻的功率至少要在1/2W以上。

如果是普通的色环那种的话,也是同样要1/2W的,常见的1/4W比较勉强。但在淘宝上看,好像这个都是贴片的为多。

网友:
不是量产,把n个小电阻并联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小电阻并联

实在不行就用一小段细电线或漆包线吧。

网友:
长见识了,只知道有零欧的,原来还有这样的

网友:
所以发帖,希望琳子姐想想办法啊。
论坛里好像有不少是在北京的,可能的话,希望给代买,然后拿到EEWORLD,让发配件的时候一起发啊。

并联的话,这个,那我就整3个1欧的吧。;P

网友:
我认为可以用几个小电阻并连,也可以用极细的铜线来代替..比如某些电脑主板,在用TL494做电源管理的时候,电流采样就是用铜线代替毫欧电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用得到那么精确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毫欧电阻选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