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程序不同的MCU液晶不显示

楼主:
    用同样的程序分别写到STC89c52中时液显能够显示字体,而写到ATMEL  AT89S52的MCU时不能够显示,

用的是同样的电路板和同样的电源,这是怎么回事啊,

      STC 是国产,ATMEL AT89S52是进口的,难道是水土不服。

 请各位提一下看法,先谢过了!!!!!

网友:
两个MCU的程序都已经写进去了,因为指示都能够闪烁。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了,古人说的好:人要靠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古人说的好:要分享下

说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吧

网友:
好长时间没有回头看自己发出去的贴子了,现在说说解决的方法: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是时序的问题,不同厂家的单片机的振荡周期性是不一样的,调整写入指令和写入数据的时间即可发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