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阻容降压更加稳定

楼主:
附件中是我做的一个阻容降压的电路,但这个电源相当不稳定,老是把芯片冲击坏掉(芯片的5V电压管脚和GND直接短路,通了),自我改动:加了个Pi型滤波电路,但仍然没效果。新的一个想法是:用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把市电隔离开来,但不知道变压器的电感和阻容降压的电容会不会形成振荡电路,从而弄坏整个线路。

哪位前辈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能不能教教我怎么解决,感激不尽!有遇到相同情况的朋友也可以进来讨论下,大家共同进步嘛。

网友:
U1是什么芯片?这么牛,敢接到市电上去?(通过1MΩ)

网友:
kk

是飞凌的芯片,通过1M电阻和电容输入一个过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肯定不是这根线出的问题?通常,好歹也嵌下位吧,别让单片鸡吃高压。
 另外,D1这条路最好串个电感什么的,否则如果市电上有高频尖峰的话,一下就会窜进VCC里来,这电路看着挺怕人的。

网友:
共同进步,说得很好,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