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像IO0DIR、IO0CLR、IO0Set等寄存器的地址在哪里找啊?芯片手册上没有啊!

楼主:
请问一下像IO0DIR、IO0CLR、IO0Set等寄存器的地址在哪里找啊?芯片手册上没有啊!

别说在芯片手册上找,我在芯片手册上未找到

这是我下载的芯片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像IO0DIR、IO0CLR、IO0Set等寄存器的地址在哪里找啊?芯片手册上没有啊!   别说在芯片手册上找,我在芯片手册上未找到这是我下载的芯片手册! 54936

到Keil安装目录下找相应的头文件定义

D:\Programs\Keil\ARM\INC\Philips\LPC22xx.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Keil安装目录下找相应的头文件定义 D:\Programs\Keil\ARM\INC\Philips\LPC22xx.H 54991 54990

这个我知道啊,我想这些也是依据芯片手册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册上应该写着偏移量呢,我帮你找一下吧

网友:
IO0DIR、IO0CLR、IO0Set这位的名子,你在程序中找到地址与手册中对照一下
可能是下面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