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绝缘问题

楼主:
让我不能理解,请教各位师傅。最近修一台十吨的龙门吊,由于在工地,配电箱分三级。主钩只要一启动,一级箱漏保跳闸。二级箱和三级箱正常。但这台龙门吊大车行走(7.5千瓦)和主钩行走(5千瓦)运行都没问题。其他一切正常,还有卷筒电缆被拉断两根,只用三根相线,零线地线已断。经摇表表和带电测试主钩电机(十几千瓦)正常。从接触器下方带电测试主钩电机正常。最后没办法了。换了根电缆好了(旧的150米)弄不明白,电缆怎么会引起跳呢。轨道上有地线

网友:
这样类似的问题,我碰到过!也是换了根电缆好了!

最后仔细查找问题,最后发现,还是接线出了问题!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