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E程序修改后怎样保存到PLC呢

楼主:
我公司有一台机器,用的是FBE-40MC的型号有个定时器T48我把时间改了只后可以改动到PLC,但我把机器电源关掉后再打开电源我心的定时器T48又变成原来的数值了,请指教怎样改关电后数值才不会变成原来的数值呢?我是这样改的先把程序下载到电脑后修改并保存,另存专案,存致PLC,就是这样我把电源关闭之后,我所改动的数据没有变化,还是它原来的数据呢

网友:
用PC联机PLC,在线时修改T48的PV值,然后点击“离线”退出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