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节阀自动打开

楼主:
DCS AO通道加输出式安全栅,配ABB TZID-C智能阀门定位器,控制一台事故开的调节阀。阀门一般控制在55%左右的开度,最近出现阀门在控制信号未变的情况下开度突然增大的情况,短时间后又正常。

       我们查整个控制回路各端子没发现明显问题,定位器及阀门事后测试也正常。这种现象前后在三台阀门上出现过,都是事故开的阀,事故关的都正常。

      请教各位高人,是否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恳请支招

网友:
事故开的阀门,输出的控制信号,是24V高信号。事故关的阀门,输出的控制信号,是0V信号。估计是24V电源不稳,造成上述线性。0V是整个与大地连接,受影响较小或不受影响!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