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丝电气选型

楼主:
现有加热丝3组(每组两相380V,6KW),请问每相电流多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台6KW电机的功率,还望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加热器是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型接法。

从题目意思看,应该是星型接法,加热器功率应该是3X6KW=18KW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