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DDS ipcore输出频率范围问题

楼主(2010-10-20):
xilinx DDS ipcore输出频率范围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xilinx的dds ipcore可以输出大于fs/2的频率吗,如果可以,性能指标方面有没有下降呢?
频率
大虾

网友A:
dds的 ipcore我没用过,但是dds做过。以我现在能想的起来的知识点的话,dds的输出频率范围应该跟累加器的步进以及,DA转换芯片的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