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芯片烧写的问题

楼主:
请问通过CONFIG口烧写完EPCS芯片后,不拔掉下载线,重新上电FPGA起不来,nSTATUS被拉低,CONF_DONE为低;拔掉下载线后FPGA就起来了,CONF_DONE变高。

不拔掉下载线FPGA起不来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烧写完EPCS1,不拔掉下载线,EP1C6Q240C8根本就不会工作.我认为是正常的...不知道别人怎么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拔掉是可以的。至少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不拔掉也正常,看下载器,一般都是下载了就拔掉

网友:
一般还是拔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