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检测风扇的转速。谁能提供点思路。谢谢

楼主:
想做个检测风扇的转速。谁能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
用激光照射产生脉冲信号来计数,比较精确

网友:
1.检测信号周期或频率。
2.有风扇有FG转速信号,可以直接检测。
3.没有FG可以检测马达电流信号。放大整形。
4.使用外加传感器,磁,光。

网友:
FG转速信号没有的
外加传感器,如果用光,风扇是黑色的,被吸收了。
还有个问题,需要检测的风扇电压比较高AC220和DC24V两种

网友:
外接激光对射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红外激光检测,就跟点击测速类似~

网友:
可以用 霍尔传感器
参考POV的制作
就是那个什么“小崔风火轮”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