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帮朋友做了一个视频2入9出分配器

楼主:
最近帮朋友做了一个视频2入9出分配器.最初设计的原理图如下图1.信号切换我用的是CD4066.在网上我也找到相关的例证了.可是在面包板上我发现CD4066开关的入和出的电阻很小,即使刚没有焊到PCB上,直接测量CD4066的1/2或3/4脚间电阻也不大.结果就是不论CD4066的控制端是否有信号,视频始终是通的,只是信号比较弱,估计是开关的内阻造成的吧.花了好长时间,我终于发现,我根本就不会使用CD4066!不知道诸位,有何高见?我只好又改了原理图,用一个继电器代替了CD4066.现在好了.

总体是这样的.

总体是这样的.

用CD4017做的切换

用CD4017做的切换

CD4066

CD4066

9路信号输出

9路信号输出

网友:
CD4066控制线连到一起你怎么选?

我觉得最好先看一下CD4066的资料,能否通过视频信号!比较怀疑...

网友:
你找的芯片有问题吧

我看了手册,直流电阻一定是相当大的。换用固态继电器也好,只

网友:
控制端增加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搜索过,看到有人做过,别人说行,还有图.我实测CD4066的开关两臂间的电阻只有不到2K,我估计不行...后来我改用继电器了.图附在后面.

网友:
改进啦

这是我改进过的图..

这是我改进过的图

这是我改进过的图

网友:
CD4066作为视频信号的模拟开关有点勉为其难了,有一种改进方法可以试一试,用两片CD4066串联起来使用,关断时两路4066都关断,效果会改善很多。

网友:
CD4066带宽够么?
我用过ADG658,非常好用

网友:
我查了一下,模拟视频的带宽在6MHz左右,4066B是可以通过的。只是4066的数据手册没有说明到底关断阻抗是多少,只是说了关断时,顶多有10pA的漏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你的分配器做出来以后在实际使用中会明显感觉到对于两路视频信号的隔离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