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入门篇】一个朋友的学习笔记

楼主:
本文来自http://blog.csdn.net/hellogv/

Android入门第一篇

     最近Android挺火的,可惜刚毕业,温饱才刚刚解决,还没能力买台Android手机,所以目前的开发只能用模拟器来做。。。就目前 Android SDK 1.5 + Eclipse + ADT的开发方式来说,跟J2ME最大的区别在于UI的不同,当然Android比J2ME多出很多东西,多出的是J2ME无法作对比的。。。。刚开始做 Android开发,很多人都是先写个简单的界面,再加点控制代码,本文就是这样。

      本文所讲到的是LinearLayout + Button + EditText + AlertDialog的简单使用。

Activity以 LinearLayout排列,共用到两个 LinearLayout,第一个是用于全窗体,第二个用于存放两个Button,第二个 LinearLayout放在EditText控件下面,以下给出main.xml的代码: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EditText android:text="EditText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id="@+id/edtInput"></EditText>
<LinearLayout android:id="@+id/LinearLayout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gravity="center">
<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how" android:id="@+id/btnShow"></Button>
<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Clear" android:id="@+id/btnClear"></Button>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main.xml用于 Activity的UI设计,目前设计起来的速度,比 J2ME上的LWUIT略快(两者类似,Android提供了GUI设计工具),比WM上的.NET CF略慢(.NETCF 是RAD)。

接下来给出JAVA代码:

package com.studio.android;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app.AlertDialog;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view.View.OnClickListener;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public class HelloAndroid extends Activity {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Button btnShow;
    Button btnClear;
    EditText edtInput;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btnShow=(Button)findViewById(R.id.btnShow);//控件与代码绑定
        btnClear=(Button)findViewById(R.id.btnClear);//控件与代码绑定
        edtInput=(EditText)findViewById(R.id.edtInput);//控件与代码绑定
        btnShow.setOnClickListener(new ClickListener());//使用点击事件
        btnClear.setOnClickListener(new ClickListener());//使用点击事件
    }

    class  ClickListener implements OnClickListener
    {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if(v==btnShow)
            {
                new AlertDialog.Builder(HelloAndroid.this)
                .setIcon(android.R.drawable.ic_dialog_alert)
                .setTitle("Information")
                .setMessage(edtInput.getText())
                .show();
            }
            else if(v==btnClear)
            {
                edtInput.setText("HelloAndroid");
            }
        }
    }
}

刚开始Android的开发,界面设计是J2ME程序员的瓶颈之处,不过以后Android的开发工具会越来越智能化,期待 Netbeans 推出更好的 ADT出来(Netbeans目前已经有Android插件)。

网友:
Android入门第二篇之LinearLayout、AbsoluteLayout

Android 的UI 布局都以Layout 作为容器,在上面按照规定排列控件,这方面跟JAVA 的Swing 和LWUIT 很像。控件跟Layout 有很多属性是一样的,可以在Properties 里面修改,跟.NET/Delphi 等RAD 类似,其中最常用的属性有以下这些:

id="@+id/edtInput",ID 是连接UI 与代码的桥梁

Gravity= "center" ,Layout 中的控件居中

layout_width="fill_parent" ,自动填充至屏幕宽度,layout_height 同理

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自动填充为控件大小,layout_height 同理

      LinearLayout ,在入门第一篇所用的Layout 就是LinearLayout ,它的理解很简单:在LinearLayout 里面的控件,按照水平或者垂直排列:
orientation="horizontal" :水平排列;orientation=" vertical" :垂直排列
当LinearLayout 是horizontal ,并且里面的控件使用了layout_width="fill_parent" ,第二组控件会挡在屏幕的右边,那也就是看不到了。。。

      AbsoluteLayout ,是一个按照绝对坐标定义的布局,由于使用绝对坐标去定位控件,因此要实现自适应界面时,应尽少使用 AbsoluteLayout 。 AbsoluteLayout 里面的控件都以layout_x 、layout_y 来定义其位置:

上图中的TextView01的X坐标为10px,Y坐标为10px:

  1. <AbsoluteLayout android:id="@+id/AbsoluteLayout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
  2. <TextView android:text="TextView01" android:id="@+id/TextView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y="10px"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x="110px">
  3. </TextView>
  4. </AbsoluteLayout>

网友:
Android入门第三篇之RelativeLayout、FrameLayout

接下来本文要讲的是RelativeLayout、FrameLayout。

      RelativeLayout是一个按照相对位置排列的布局,跟AbsoluteLayout这个绝对坐标布局是个相反的理解。

      R

      在RelativeLayout布局里的控件包含丰富的排列属性:

       Layout above:选择ID A,则该控件在A控件的上方, Layout below、Layout to left of。。。。等同样用法。使用 RelativeLayout布局的时候,最好在界面设计时 做好布局,尽少程序运行时 做控件布局的更改,因为 RelativeLayout布局里面的属性之间,很容易冲突,例如, Layout below、 Layout above同选 ID A,那就肯定发生冲突了。

       FrameLayout,顾名思义跟帧有关,布局里所有的控件都被放到布局的左上角,并且一层覆盖一层。

F

     FrameLayout布局里面的控件布局属性才那几项,其中关键的是layout_gravity,负责控制控件的位置。

     FrameLayout布局常用在哪些情况。。。。这个我还暂时不清楚。。。。

网友:
Android入门第四篇之TableLayout (一)

TableLayout 跟TableLayout 是一组搭配使用的布局,TableLayout置底,TableRow在TableLayout的上面,而Button、TextView等控件就在 TableRow之上,另外,TableLayout之上也可以单独放控件。TableLayout是一个使用复杂的布局,最简单的用法就仅仅是拖拉控件做出个界面,但实际上,会经常在代码里使用TableLayout,例如做出表格的效果。本文主要介绍TableLayout的基本使用方法。

TableLayout经常用的属性是:

android:collapseColumns:以第0行为序,隐藏指定的列:

android:collapseColumns该属性为空时,如下图:

把android:collapseColumns=0,2--------------》意思是把第0和第2列去掉,如下图:

android:shrinkColumns:以第0行为序,自动延伸指定的列填充可用部分:

当LayoutRow里面的控件还没有布满布局时,shrinkColumns不起作用,如下图:

2.1

设置了shrinkColumns=0,1,2,布局完全没有改变,因为LayoutRow里面还剩足够的空间。

当LayoutRow布满控件时,如下图:

设置设置了shrinkColumns=2,则结果如下图,控件自动向垂直方向填充空间:

android:stretchColumns:以第0行为序,尽量把指定的列填充空白部分:

设置stretchColumns=1,则结果如下图,第1列被尽量填充(Button02与TextView02同时向右填充,直到TextView03被压挤到最后边)。

       Android的TableLayout + TableRow虽然使用有点复杂,但是功能很强大。。。。。。Android提供了很多布局属性,但是手机程序的界面没有PC那么花俏,所以常用的就那几项而已。。。

网友:
Android入门第五篇之TableLayout (二)

上一篇文章,主要将如何UI设计器设计TableLayout + TableRow,由于实际应用中,经常需要在代码里往TableLayout添加数据(9宫图也可以用TableLayout做出来 ),本文就是介绍这方面的简单使用方法。

main.xml的代码如下,用到TableLayout的ID为TableLayout0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
     <TableLayout
             android:id="@+id/TableLayout01"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TableLayout>
</LinearLayout>

JAVA代码如下:

package com.LayoutDemo;
import com.LayoutDemo.R;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view.ViewGroup;
import android.widget.TableLayout;
import android.widget.TableRow;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public class LayoutDemo extends Activity {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private final int WC = ViewGroup.LayoutParams.WRAP_CONTENT;
    private final int FP = ViewGroup.LayoutParams.FILL_PARENT;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新建TableLayout01的实例
        TableLayout tableLayout = (TableLayout)findViewById(R.id.TableLayout01);
        //全部列自动填充空白处
        tableLayout.setStretchAllColumns(true);
        //生成10行,8列的表格
        for(int row=0;row<10;row++)
        {
            TableRow tableRow=new TableRow(this);
            for(int col=0;col<8;col++)
            {
                //tv用于显示
                TextView tv=new TextView(this);
                tv.setText("("+col+","+row+")");
                tableRow.addView(tv);
            }
            //新建的TableRow添加到TableLayout
            tableLayout.addView(tableRow, new TableLayout.LayoutParams(FP, WC));
        }
    }
}

结果如下图:

网友:
Android入门第六篇之ListView (一)

ListView是一个经常用到的控件,ListView里面的每个子项Item可以使一个字符串,也可以是一个组合控件。先说说ListView的实现:

1.准备ListView要显示的数据

2.使用 一维或多维 动态数组 保存数据;

2.构建适配器 简单地来说, 适配器就是 Item数组 动态数组 有多少元素就生成多少个Item;

3.把 适配器 添加到ListView,并显示出来。

接下来,看看本文代码所实现的ListView:

接下来,就开始UI的XML代码:

main.xml代码如下,很简单,也不需要多做解释了: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android:id="@+id/LinearLayout01"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Lis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id="@+id/MyListView">
        </ListView>
</LinearLayout>

my_listitem.xml的代码如下,my_listitem.xml用于设计ListView的Item: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id="@+id/MyListItem"
        android:paddingBottom="3dip"
        android:paddingLeft="10dip">
        <TextView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id="@+id/ItemTitle"
                android:textSize="30dip">
        </TextView>
        <TextView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id="@+id/ItemText">
        </TextView>
</LinearLayout>

解释一下,里面用到的一些属性:

1.paddingBottom="3dip",Layout往底部留出3个像素的空白区域

2.paddingLeft="10dip",Layout往左边留出10个像素的空白区域

3.textSize="30dip",TextView的字体为30个像素那么大。

最后就是JAVA的源代码: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绑定XML中的ListView,作为Item的容器
    ListView list = (ListView) findViewById(R.id.MyListView);

    //生成动态数组,并且转载数据
    ArrayList<HashMap<String, String>> mylist = new ArrayList<HashMap<String, String>>();
    for(int i=0;i<30;i++)
    {
        HashMap<String, String> map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map.put("ItemTitle""This is Title.....");
        map.put("ItemText""This is text.....");
        mylist.add(map);
    }
    //生成适配器,数组===》ListItem
    SimpleAdapter mSchedule = new SimpleAdapter(this//没什么解释
                                                mylist,//数据来源
                                                R.layout.my_listitem,//ListItem的XML实现

                                                //动态数组与ListItem对应的子项
                                                new String[] {"ItemTitle""ItemText"},

                                                //ListItem的XML文件里面的两个TextView ID
                                                new int[] {R.id.ItemTitle,R.id.ItemText});
    //添加并且显示
    list.setAdapter(mSchedule);
}

网友:
Android入门第七篇之ListView (二)

Android入门第六篇之ListView (一) ,讲的是如何制作一个具有两行文本的 自定义控件 ,作为ListView的Item的使用方法。这篇接下来也是围绕ListView和Item,更加深入地介绍它们的用法。

       首先,先来看看本文代码运行的结果,本文的Item比上一篇中的Item多出左边的图标:

      main.xml的源代码,跟上一篇的一样,这里就不作解释了,直接贴出my_imageitem.xml的代码,就是它实现ImageItem的UI: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lativeLayout
         android:id="@+id/RelativeLayout01"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paddingBottom="4dip"
         android:paddingLeft="12dip">
         <Image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id="@+id/ItemImage">
         </ImageView>
         <TextView
               android:text="TextView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ize="30dip"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ItemImage"
               android:id="@+id/ItemTitle">
         </TextView>
         <TextView
               android:text="TextView02"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ItemImage"
               android:layout_below="@+id/ItemTitle"
               android:id="@+id/ItemText">
         </TextView>
</RelativeLayout>

解释一下 my_imageitem.xml的代码:这里使用了RelativeLayout布局,控件的关键的属性是:

ItemTitle的属性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ItemImage" ,ItemTitle在ItemImage的右边;

ItemText的属性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ItemImage",ItemText在ItemImage的右边, android:layout_below="@+id/ItemTitle", ItemText ItemTitle的下面。

       最后,贴出JAVA的源代码,这里的源代码跟上一篇的很类似,只是修改了一部分,引入Item Image: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绑定XML中的ListView,作为Item的容器
       ListView list = (ListView) findViewById(R.id.MyListView);

       //生成动态数组,并且转载数据
       ArrayList<HashMap<String, Object>> lstImageItem = new ArrayList<HashMap<String, Object>>();
       for(int i=0;i<10;i++)
       {
        HashMap<String, Object> map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map.put("ItemImage", R.drawable.icon);//添加图像资源的ID
        map.put("ItemTitle""This is Title.....");
        map.put("ItemText""This is text.....");
        lstImageItem.add(map);
       }
       //生成适配器的ImageItem <====> 动态数组的元素,两者一一对应
       SimpleAdapter saImageItems = new SimpleAdapter(this//没什么解释
                                                lstImageItem,//数据来源
                                                R.layout.my_imageitem,//ListItem的XML实现

                                                //动态数组与ImageItem对应的子项
                                                new String[] {"ItemImage","ItemTitle""ItemText"},

                                                //ImageItem的XML文件里面的一个ImageView,两个TextView ID
                                                new int[] {R.id.ItemImage,R.id.ItemTitle,R.id.ItemText});
       //添加并且显示
       list.setAdapter(saImageItems);
   }

网友:
Android入门第八篇之GridView(九宫图)

GridView 跟ListView都是比较常用的多控件布局,而GridView更是实现九宫图的首选!本文就是介绍如何使用GridView实现九宫图。 GridView的用法很多,网上介绍最多的方法就是自己实现一个ImageAdapter继承BaseAdapter,再供GridView使用,类似这种的方法本文不再重复,本文介绍的GridView用法跟前文ListView的极其类似。。。。也算是我偷懒一下,嘻嘻嘻嘻。。。。

       先来贴出本文代码运行的结果:

本文需要添加/修改3个文件:main.xml、night_item.xml、JAVA源代码。

main.xml源代码如下,本身是个GirdView,用于装载Item: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GridView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id="@+id/gridview"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android:numColumns="auto_fit"
    android:verticalSpacing="10dp"
    android:horizontalSpacing="10dp"
    android:columnWidth="90dp"
    android:stretchMode="columnWidth"
    android:gravity="center"
/>

介绍一下里面的某些属性:

android:numColumns="auto_fit" ,GridView的列数设置为自动

android:columnWidth="90dp",每列的宽度,也就是Item的宽度
android:stretchMode="columnWidth",缩放与列宽大小同步
android:verticalSpacing="10dp",两行之间的边距,如:行一(NO.0~NO.2)与行二(NO.3~NO.5)间距为10dp
android:horizontalSpacing="10dp",两列之间的边距。

接下来介绍 night_item.xml,这个XML跟前面ListView的ImageItem.xml很类似: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lative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paddingBottom="4dip"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ImageView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id="@+id/ItemImage"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ImageView>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below="@+id/ItemImage"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TextView01"
               android:layout_centerHorizontal="true"
               android:id="@+id/ItemText">
         </TextView>
</RelativeLayout>

最后就是JAVA的源代码了,也跟前面的ListView的JAVA源代码很类似,不过多了“选中”的事件处理:

  •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       GridView gridview = (GridView) findViewById(R.id.gridview);
  •
  •       //生成动态数组,并且转入数据
  •       ArrayList<HashMap<String, Object>> lstImageItem = new ArrayList<HashMap<String, Object>>();
  •       for(int i=0;i<10;i++)
  •       {
  •         HashMap<String, Object> map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         map.put("ItemImage", R.drawable.icon);//添加图像资源的ID
  •     map.put("ItemText""NO."+String.valueOf(i));//按序号做ItemText
  •         lstImageItem.add(map);
  •       }
  •       //生成适配器的ImageItem <====> 动态数组的元素,两者一一对应
  •       SimpleAdapter saImageItems = new SimpleAdapter(this//没什么解释
  •                                                 lstImageItem,//数据来源
  •                                                 R.layout.night_item,//night_item的XML实现
  •
  •                                                 //动态数组与ImageItem对应的子项
  •                                                 new String[] {"ItemImage","ItemText"},
  •
  •                                                 //ImageItem的XML文件里面的一个ImageView,两个TextView ID
  •                                                 new int[] {R.id.ItemImage,R.id.ItemText});
  •       //添加并且显示
  •       gridview.setAdapter(saImageItems);
  •       //添加消息处理
  •       gridview.setOnItemClickListener(new ItemClickListener());
  •   }
  •
  •   //当AdapterView被单击(触摸屏或者键盘),则返回的Item单击事件
  •   class  ItemClickListener implements OnItemClickListener
  •   {
  • public void onItemClick(AdapterView<?> arg0,//The AdapterView where the click happened
  •                                   View arg1,//The view within the AdapterView that was clicked
  •                                   int arg2,//The position of the view in the adapter
  •                                   long arg3//The row id of the item that was clicked
  •                                   ) {
  •     //在本例中arg2=arg3
  •     HashMap<String, Object> item=(HashMap<String, Object>) arg0.getItemAtPosition(arg2);
  •     //显示所选Item的ItemText
  •     setTitle((String)item.get("ItemText"));
  • }
  •
  •   }
  •

网友:
    Android入门第九篇之AlertDialog

    时隔一年,又要准备做Android的开发了,最近复习和整理一下Android的知识。这次要说的是AlertDialog,这种对话框会经常遇到。AlertDialog跟WIN32开发中的Dialog不一样,AlertDialog是非阻塞的,而阻塞的对话框用的是PopupWindow。

           先贴出程序运行的截图:

    main.xml的源码:

    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2.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3.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4.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5.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6.     >
    7.
    8.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非Layout型对话框"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Button>
    9.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02"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Layout型对话框"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Button><View android:id="@+id/View01"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View>
    10.
    11. </LinearLayout>

    下图是非Layout型对话框,直接使用AlertDialog

    下图是使用了Layout的对话框,可以自定义控件,实现更复杂的对话框

    dialoglayout.xml的源码:

    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2.
    3.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4.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5.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6.     <EditTex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7.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20dip"
    8.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20dip" android:textAppearance="?android:attr/textAppearanceMedium" android:id="@+id/edtInput"/>
    9. </LinearLayout>

    程序源码:

    1. package com.testAlertDialog;
    2.
    3.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4. import android.app.AlertDialog;
    5.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xt;
    6. import android.content.DialogInterface;
    7. import android.os.Bundle;
    8. import android.view.Gravity;
    9. import android.view.LayoutInflater;
    10. import android.view.View;
    11. import android.view.View.OnClickListener;
    12.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13.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14. import android.widget.PopupWindow;
    15.
    16.
    17. public class testAlertDialog extends Activity {
    18.     Button btnShowDialog;
    19.     Button btnShowDialog_Layout;
    20.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21.     @Override
    22.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23.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24.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25.         //定义按钮
    26.         btnShowDialog=(Button)this.findViewById(R.id.Button01);
    27.         btnShowDialog.setOnClickListener(new ClickEvent());
    28.         btnShowDialog_Layout=(Button)this.findViewById(R.id.Button02);
    29.         btnShowDialog_Layout.setOnClickListener(new ClickEvent());
    30.     }
    31.
    32.
    33.     //统一处理按键事件
    34.     class ClickEvent implements OnClickListener{
    35.
    36.         @Override
    37.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38.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39.             if(v==btnShowDialog)
    40.                 showDialog(testAlertDialog.this);
    41.
    42.             else if(v==btnShowDialog_Layout)
    43.                 showDialog_Layout(testAlertDialog.this);
    44.
    45.         }
    46.
    47.     }
    48.
    49.     //显示基本的AlertDialog
    50.     private void showDialog(Context context) {
    51.         AlertDialog.Builder builder = new AlertDialog.Builder(context);
    52.         builder.setIcon(R.drawable.icon);
    53.         builder.setTitle("Title");
    54.         builder.setMessage("Message");
    55.         builder.setPositiveButton("Button1",
    56.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57.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Button) {
    58.                         setTitle("点击了对话框上的Button1");
    59.                     }
    60.                 });
    61.         builder.setNeutralButton("Button2",
    62.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63.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Button) {
    64.                         setTitle("点击了对话框上的Button2");
    65.                     }
    66.                 });
    67.         builder.setNegativeButton("Button3",
    68.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69.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Button) {
    70.                         setTitle("点击了对话框上的Button3");
    71.                     }
    72.                 });
    73.         builder.show();
    74.     }
    75.
    76.
    77.     //显示基于Layout的AlertDialog
    78.     private void showDialog_Layout(Context context) {
    79.         LayoutInflater inflater = LayoutInflater.from(this);
    80.         final View textEntryView = inflater.inflate(
    81.                 R.layout.dialoglayout, null);
    82.         final EditText edtInput=(EditText)textEntryView.findViewById(R.id.edtInput);
    83.         final AlertDialog.Builder builder = new AlertDialog.Builder(context);
    84.         builder.setCancelable(false);
    85.         builder.setIcon(R.drawable.icon);
    86.         builder.setTitle("Title");
    87.         builder.setView(textEntryView);
    88.         builder.setPositiveButton("确认",
    89.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90.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Button) {
    91.                         setTitle(edtInput.getText());
    92.                     }
    93.                 });
    94.         builder.setNegativeButton("取消",
    95.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96.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alog, int whichButton) {
    97.                         setTitle("");
    98.                     }
    99.                 });
    100.         builder.show();
    101.     }
    102. }

网友:
    Android入门第十篇之PopupWindow

    介绍过AlertDialog之后,接下来就介绍一下PopupWindow这种对话框。PopupWindow是阻塞对话框,只有在外部线程 或者 PopupWindow本身做退出操作才行。PopupWindow完全依赖Layout做外观,在常见的开发中,PopupWindow应该会与 AlertDialog常混用。

           贴出本例中运行的结果图:

    main.xml的源码如下:

    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2.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3.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4.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5.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6.     >
    7.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text="PopupWindow演示"></Button>
    8. </LinearLayout>

    下图是PopupWindow弹出的截图,这里的PopupWindow是个登录框,点“确定”则自动填写,点“取消”则关闭PopupWindow。

    popupwindow.xml的源码:

    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2.
    3.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4.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5.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background="#000000">
    6.
    7.     <TextView android:id="@+id/username_view"
    8.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9.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20dip"
    10.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20dip" android:text="用户名"
    11.         android:textAppearance="?android:attr/textAppearanceMedium"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12.
    13.     <EditText android:id="@+id/username_edit"
    14.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15.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20dip"
    16.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20dip" android:capitalize="none"
    17.         android:textAppearance="?android:attr/textAppearanceMedium" />
    18.
    19.     <TextView android:id="@+id/password_view"
    20.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21.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20dip"
    22.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20dip" android:text="密码"
    23.         android:textAppearance="?android:attr/textAppearanceMedium"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24.
    25.     <EditText android:id="@+id/password_edit"
    26.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27.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20dip"
    28.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20dip" android:capitalize="none"
    29.         android:password="true"
    30.         android:textAppearance="?android:attr/textAppearanceMedium" />
    31.
    32. <LinearLayout android:id="@+id/LinearLayout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gravity="center"><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id="@+id/BtnOK" android:layout_weight="100" android:text="确定"></Button><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eight="100" android:text="取消" android:id="@+id/BtnCancel"></Button></LinearLayout>
    33. </LinearLayout>

    接下来是程序源码:

    1. package com.testAlertDialog;
    2.
    3.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4. import android.app.AlertDialog;
    5.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xt;
    6. import android.content.DialogInterface;
    7. import android.os.Bundle;
    8. import android.text.Editable;
    9. import android.view.Gravity;
    10. import android.view.LayoutInflater;
    11. import android.view.View;
    12. import android.view.View.OnClickListener;
    13.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14.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15. import android.widget.PopupWindow;
    16.
    17.
    18. public class testAlertDialog extends Activity {
    19.     Button btnPopupWindow;
    20.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21.     @Override
    22.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23.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24.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25.         //定义按钮
    26.         btnPopupWindow=(Button)this.findViewById(R.id.Button01);
    27.         btnPopupWindow.setOnClickListener(new ClickEvent());
    28.     }
    29.
    30.
    31.     //统一处理按键事件
    32.     class ClickEvent implements OnClickListener{
    33.
    34.         @Override
    35.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36.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37.             if(v==btnPopupWindow)
    38.             {
    39.                 showPopupWindow(testAlertDialog.this,
    40.                         testAlertDialog.this.findViewById(R.id.Button01));
    41.             }
    42.         }
    43.     }
    44.
    45.     public void showPopupWindow(Context context,View parent){
    46.         LayoutInflater inflater = (LayoutInflater)
    47.            context.getSystemService(Context.LAYOUT_INFLATER_SERVICE);
    48.         final View vPopupWindow=inflater.inflate(R.layout.popupwindow, nullfalse);
    49.         final PopupWindow pw= new PopupWindow(vPopupWindow,300,300,true);
    50.
    51.         //OK按钮及其处理事件
    52.         Button btnOK=(Button)vPopupWindow.findViewById(R.id.BtnOK);
    53.         btnOK.setOnClickListener(new OnClickListener(){
    54.             @Override
    55.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56.                 //设置文本框内容
    57.                 EditText edtUsername=(EditText)vPopupWindow.findViewById(R.id.username_edit);
    58.                 edtUsername.setText("username");
    59.                 EditText edtPassword=(EditText)vPopupWindow.findViewById(R.id.password_edit);
    60.                 edtPassword.setText("password");
    61.             }
    62.         });
    63.
    64.       //Cancel按钮及其处理事件
    65.         Button btnCancel=(Button)vPopupWindow.findViewById(R.id.BtnCancel);
    66.         btnCancel.setOnClickListener(new OnClickListener(){
    67.             @Override
    68.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69.                 pw.dismiss();//关闭
    70.             }
    71.         });
    72.         //显示popupWindow对话框
    73.         pw.showAtLocation(parent, Gravity.CENTER, 00);
    74.     }
    75.
    76. }

网友:
    不错,SOSO转了个好贴:D

网友:
    哇!!!

    SOSO,

    你好厉害哦,,,,!!!

    我顶!

网友:
    我室友就是玩这东西的,挺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转载一下啊

网友:
    界面开发应有图形工具支持

    我再了解androidr的代码组成结构。

网友:
    Android入门第十四篇之画图

    本文来自http://blog.csdn.net/hellogv/ ,引用必须注明出处!

            常用控件说了不少,现在说说手机开发中也常用到的画图。要掌握Android的画图,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基本用到的图形接口:

    1.Bitmap,可以来自资源/文件,也可以在程序中创建,实际上的功能相当于图片的存储空间;

    2.Canvas,紧密与Bitmap联系,把Bitmap比喻内容的话,那么Canvas就是提供了众多方法操作Bitamp的平台;

    3.Paint,与Canvas紧密联系,是"画板"上的笔刷工具,也用于设置View控件上的样式;

    4.Drawable,如果说前三者是看不见地在内存中画图,那么Drawable就是把前三者绘图结果表现出来的接口。Drawable多个子类,例如:位图 (BitmapDrawable)、图形(ShapeDrawable)、图层(LayerDrawable)等。

    本文主要讲解如何在ImageView画图,以及如何直接在Button(继承View的控件)上面绘制自定义图像。

    直接把资源图片画出来

    在ImageView上画图以及绘字

    直接在控件背景上画图

    main.xml的源码:

    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2.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3.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4.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5.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6.     >
    7.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01"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44px" android:text="显示资源图片"></Button>
    8.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02"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44px" android:text="显示并绘画资源图片"></Button>
    9.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03" android:layout_height="44px"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text="在控件上绘图"></Button>
    10. <ImageView android:id="@+id/ImageView01"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ImageView>
    11.
    12. </LinearLayout>

    程序的源码:

    1. package com.testDraw;
    2.
    3.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4. import android.content.res.Resources;
    5. import android.graphics.Bitmap;
    6. import android.graphics.Bitmap.Config;
    7. import android.graphics.BitmapFactory;
    8. import android.graphics.Canvas;
    9. import android.graphics.Color;
    10. import android.graphics.Paint;
    11. import android.graphics.Typeface;
    12. import android.graphics.drawable.BitmapDrawable;
    13. import android.graphics.drawable.Drawable;
    14. import android.os.Bundle;
    15. import android.view.View;
    16.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17. import android.widget.ImageView;
    18.
    19. public class testDraw extends Activity {
    20.
    21.     ImageView iv;
    22.     Button btn1,btn2,btn3,btn4;
    23.     Resources r;
    24.     @Override
    25.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26.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27.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28.         iv=(ImageView)this.findViewById(R.id.ImageView01);
    29.         btn1=(Button)this.findViewById(R.id.Button01);
    30.         btn2=(Button)this.findViewById(R.id.Button02);
    31.         btn3=(Button)this.findViewById(R.id.Button03);
    32.
    33.         btn1.setOnClickListener(new ClickEvent());
    34.         btn2.setOnClickListener(new ClickEvent());
    35.         btn3.setOnClickListener(new ClickEvent());
    36.
    37.         r = this.getResources();
    38.
    39.
    40.     }
    41.     class ClickEvent implements View.OnClickListener {
    42.
    43.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44.             if(v==btn1)//显示资源图片
    45.             {//功能等效
    46.                 //iv.setBackgroundResource(R.drawable.icon);//打开资源图片
    47.                 Bitmap bmp=BitmapFactory.decodeResource(r, R.drawable.icon);//打开资源图片
    48.                 iv.setImageBitmap(bmp);
    49.             }
    50.             else if(v==btn2)//显示并绘画资源图片
    51.             {
    52.                 Bitmap bmp=BitmapFactory.decodeResource(r, R.drawable.icon);//只读,不能直接在bmp上画
    53.                 Bitmap newb = Bitmap.createBitmap( 300300, Config.ARGB_8888 );
    54.
    55.                 Canvas canvasTemp = new Canvas( newb );
    56.                 canvasTemp.drawColor(Color.TRANSPARENT);
    57.
    58.                 ;Paint p = new ;Paint();
    59.                 String familyName ="宋体";
    60.                 Typeface font = Typeface.create(familyName,Typeface.BOLD);
    61.                 p.setColor(Color.RED);
    62.                 p.setTypeface(font);
    63.                 p.setTextSize(22);
    64.                 canvasTemp.drawText("写字。。。",50,50,p);
    65.                 canvasTemp.drawBitmap(bmp, 5050, p);//画图
    66.                 iv.setImageBitmap(newb);
    67.             }
    68.             else if(v==btn3)//直接在Button上绘图
    69.             {
    70.                 Bitmap newb = Bitmap.createBitmap( btn3.getWidth(), btn3.getHeight(), Config.ARGB_8888 );
    71.                 Canvas canvasTemp = new Canvas( newb );
    72.                 canvasTemp.drawColor(Color.WHITE);
    73.                 ;Paint p = new ;Paint();
    74.                 String familyName = "宋体";
    75.                 Typeface font = Typeface.create(familyName, Typeface.BOLD);
    76.                 p.setColor(Color.RED);
    77.                 p.setTypeface(font);
    78.                 p.setTextSize(20);
    79.                 canvasTemp.drawText("写字。。。"3030, p);
    80.                 Drawable drawable = new BitmapDrawable(newb);
    81.                 btn3.setBackgroundDrawable(drawable);
    82.             }
    83.         }
    84.
    85.     }
    86.
    87. }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已经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