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悭钱十月)推荐个现在淘宝上的好东东才30大洋

楼主:
 我推荐的是五合一无线耳机,平时可以躺在床上看电影啦.

使用说明:

 1、按电池盒内所示正负极方向,在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池盒内装上二节七号电池。

 2、将发射机的音频插头插在电视机(或VCD、DVD等)“音频输出”插孔上,电视机的“音频输出”插孔通常位于电视机背面(英文标识为“AUDIO-OUT”)右声道插孔为红色,左声道插孔为白色将发射机红色插头插入红色插孔,白色插头插入白色插孔。若电视机无“音频输出”插孔,可增买转接头,此转接头一端插入电视机“耳塞插孔”,另一端与发射机的“音频插头”相接。

3、将耳机带在耳朵上。

4、安装完毕后,按下发射机“电源开关”,并打到相应位置,发射机电源指示灯亮。

5、将接收机电源开关拨至“开”位置,此时液晶显示屏显示接收频率调节“音量调节”旋钮至合适音量。

6、先按“复位”(RESET)按键,再按“选台”(SCAN)按键,第一个选到的即为电视伴音信号。

7、不接收电视伴音时,请关闭发射机电源,电源指示灯灭。

8、用户不收听电视伴音时,接收机可做调频收音机使用。

9、将接收机电源开关拨至“开”位置,调节“音量调节”旋钮至合适音量。

10、按“复位”(RESET)按键,再按“选台”(SCAN)按键,每按动一次,本机将依次向上自动搜索并锁定一个电台。

11、注意事项: 1)如果声音失真或过强,请将信号源(电视、VCD、DVD、电脑等)音量适当调小,此时可改善接收效果。 2)当出现下列问题时,请更换电池:发射机指示灯变暗;接收机接收困难;音量降低,声音失真。 无线耳机详细使用方法以及相关其他说明: 一、耳机本身就是收音机 一面带开关也就是音量调节往上推就是声音大,耳机2面都有紫色塑料盖,不带电源那边可以打开,一错位就开了,里面放电池,2节正极,通电以后电源红灯就亮了,电源红灯在有开关和RESET SCAN那面的塑料里有一个小红灯会两,红灯越亮代表电源越充足,然后耳机单独就可以使用了当半导体,SCAN就是搜索半导体台,然后耳机就可以单独使用了。 二、耳机用2头黄头的线连接可当有线耳机使用。 三、电视电脑连接,在说接收器 接收器接好电池 然后开关开到WIRELESS键当然这个不用动,因为我们测试发货前都已经调整好键位 不用动他就可以只放电池 在接收器底部,放好后,接收器柱上有一个红灯亮,代表接收器可工作,然后接好线,插在电脑的音箱接口上后面绿的圆口,上就可以工作了,然后就是对频段 很简单,耳机接收器都接好后,按一下耳机的RESET复位清零的意思,在紧接着按一下SCAN 他就会自动搜索接收器的频段了,然后就等于是使用电脑了。

全套:

链接么,淘宝大家自己找.我再多说有托的意向啦

搜:五合一无线耳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 为啥突然想起了四级考试

网友:
呵,这东西不错哦,就是只用它当电脑耳机用也不错啊,更何况还可以做调频收音机使用。。。就是不知道耐用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想起四级考试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学时 刚入学 不是每人就发一个类似这种外形的耳机  四级考试时要带上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我家里有3套样,以前买电视送的:D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但在开发 板是大地主,在生活方面也是超前地,我想你不是老板也是二当家地:D

网友:
好像还不错哦!

好像还不错哦!

网友:
对了,它的话筒,在棒子上,所以要想说话地话还得拿着说

网友:
早就注意了,值得拥有

网友:
我同学也买了一个!!假如真这个价格!!有点值!!

网友:
关键是音质怎么样

网友:
可以接在电脑上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