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几个二极管具体是那种,有什么功能!

楼主:
帮忙看看这几个二极管具体是那种,有什么功能!

谢谢了!!

网友:
看图识字哪?

把它们在电路中的位置测绘下来,或许还好猜点。
先随便猜一个:TVS二极管。

网友:
我猜也是TVS稳压二极管

网友:
太虚了啊,看不清,可以百度一下各种二极管的长相

网友:
第一图是1n4148后边两个不知

网友:
微型浪涌吸收器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差了些资料,感觉后两个像是贴片色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