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iqmpy函数执行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使用_IQ15mpy()函数,执行时间怎么统计,ti sprc089中明确说~6个时钟,但我在使用过程中,在中断函数中使用了IQ15mpy(x,y),x,y 为IQ格式,采用ccs enable clock统计,在disamble view下看到此函数的汇编程序不少啊,时钟统计更是不245左右,怎么理解iqmpy函数执行?

网友:
应该是有不少分枝很些分支不会被执行,比如说正负数处理有不同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