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就差了个一 就引起电机的抖动

楼主(2010-10-22):
计数器就差了个一 就引起电机的抖动
来自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
计数器
工程师

网友A:
你不在作高压变频器?怎么有电机

楼主:
呵呵 高压变频也需要带电机啊
带风机水泵带

网友A:
和一般的变频器应用的地方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区别 电压变大 电流变小了
功率一般比较大

网友A:
明白了,还是调速的
也是用空间矢量控制吗,

网友B:
不行,带风机的变频器是与一般的不同
负责特性不一样,具体情况我没用过,你需要查找相关资料,但是确实有区别的

网友A:
如果源和负载复阻抗完全一样算不算匹配,还是得共轭才算匹配?

网友B:
一致就算
如果Zo=10j,Zi=10j,他们就是匹配的

网友A:
啊,我看到了几个电路都是共轭匹配,还以为只有共轭才能匹配

网友B:
假设没有R,那你的共轭匹配,就是短路

网友A:
是啊,那能量流动就不会有任何损失

网友B:
共轭,可以做到纯阻匹配
匹配时输出功率最大,两种匹配,一个是视在功率最大,一个是有功功率最大
负数部分相当相反,互相抵消,其实就是谐振

网友A:
我怀疑在复阻抗完全一样时,传输的功率不是最大,我有模块是按复阻抗一样认为匹配来设计的,发现效果不好,对于匹配网络来说不存在有功功率啊,没有用到电阻,

网友B:
那还是共轭好,输出电压很大

网友A:
我再找一找原因,谢谢!
P=Rl*Us*Us/sqrt((Rl+Rs)*(Rl+Rs)+(Xl+Xs)*(Xl+Xs))
复阻抗的输出功率,只能是Xl=-Xs才能匹配,就是说匹配点只有一个,

网友B:
你这是有功匹配
如果是Zi=Zo,也是一种匹配,不过不如有功匹配意义大

网友A:
如果虚部相等,从公式看效率很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网友B:
是,虚部对应无功功率,所以还是共轭匹配的好,也就是串联谐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