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乱码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 ,有谁碰见过232串口转换电路出现乱码的吗?我没给232供电时 用串口助手也能看见乱码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可能是232芯片问题,可能是电路问题,可能是波特率的设置问题,可能是干扰问题,我经常是用替换法来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波特率和电路的问题 电路就是用典型的232转换电路 电容0.1的 3.3v 供电 如果是干扰 怎么处理呢

网友:
原题不清

1、谁发的乱码?转换器对PC?
2、在什么时刻发的乱码?USB电缆插入之际?
3、“没给232供电”是咋回事?
4、转换器用了什么样的供电形式?bus-powered还是self-powered?
5、最好把电路图亮出来看看。←←← 对弄清问题至关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特简单的一个电路,单片机串口接max232电平转换电路再接到PC机的串口上。 单片机和232芯片用的是同一个3.3v的电源, 我还没给板子上电, 只是把电脑串口和板子接到一起就能在串口助手上看见乱码。 232芯片周围用的0.1uF的电容 换成1uF后还是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看错了,原来不是USB转换。
 但既然特简单,干嘛不能贴出电路来呢?比如细微之处的电源供给或空输入脚的处理不当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再问一个:是连续乱码,还是电缆接上的瞬间?

网友:
电路图传上来了

乱码是连续的

网友:
建议:
1、在板子不上电的情况下量3.3V处,看是否存在能让芯片半死不活的电压。
2、在TXD1处对VCC加上拉电阻试试。
3、MAX3232手册推荐V-对地接电容,不知为什么接到3.3V上去了?(估计可以这么做,但既然遇到问题,就不妨质疑一下。)

网友:
关于“2、在TXD1处对VCC加上拉电阻试试”的说明:

 如果板子上有一点电压,但又不足以让CPU正常工作的话,TXD1脚很有可能是高阻,即不定状态,成为制造垃圾的根源。——猜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再试试 题外话  仙猫大哥喜欢罗列123啊

网友:
哈哈,MAX3232换成MAX232试试

我这我遇到过,国产的MAX232在3伏下好用地,这个秘密,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啦,所以请换下国产MAX232试下,而不要用MAX3232,或用好像质量好点的SP3232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MAX232是不是也应该用低压型的

网友:
用示波器在断电情况下测一下TXD上是否有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这个就是低压型的 3.3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电压 几毫伏